这种结构怎么装配,有好的结构优化吗

楼主(2022-01-10):
如图这种机构,两个销子中间是弹簧,管子向左推压缩弹簧,可以自由滑动,管子向右推到空刀位置弹簧张开,不能再滑动,起到定位的作用。大家看看,这样的结构怎么装配,有没有更好的结构优化一下

网友:
感觉推错了门,误入了别人的讨论会场。

网友:
不能用弹簧吧,用带沉浮的销。

网友:
你这个结构都拿不出来了。

网友:
管子上打个大于销子的孔,把管子上的孔与销子孔对准,放入两个销子和弹簧,用球头的销子推到管子 内,转动管子就安装好了

网友A:
楼主好:
      这个非常简单,一般用老虎钳改造即可;老虎钳钳口两头各焊一个半圆环(内径15.7 正个10丝就可以;宽度10个、20个也没啥问题)
      (如果怕划伤轴,用尼龙或POM料做个夹子也可以)
      装配过程:1、固定轴,将浮动销组件放于轴上对应孔内;2、用改制老虎钳套过轴,夹住浮动销两端使其收缩,保持;3、将管子推入;4,张开和拿走改制老虎钳。

网友:
改轴向楔子+弹簧,径向布置3~5个钢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
      这个非常简单,一般用老虎钳改造即可;老虎钳钳口两头各焊一个半圆环(内径15.7 正个10丝 ...

大侠好,感谢您的回复,您提供的方法可行,适合单件小批量的加工,现在是大批量加工要考虑的是效率和成本,还有更高效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好,感谢您的回复,您提供的方法可行,适合单件小批量的加工,现在是大批量加工要考虑的是效率和成本 ...

请问你那边计划多大批量呢?这边之前发动机车间类似的方式装活塞(带活塞环),月6、8千台的也没有叫节拍跟不上。这也没啥成本。讲速度的话,手工方式说给你了改个小型自动设备也不为难呢。

至于结构优化,这个就没有免费的方案给你了

网友:
销子没有台阶吗,弹簧如何顶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