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铁们 这种的怎么加工合适

楼主(2022-01-10):
薄壁 不锈钢 用什么枪钻之类的专用工具还是有什么薄壁加工的特种方案

网友:
直径多少?壁厚多少?不锈钢板卷制,然后焊接。

网友:
两部分做了激光焊

网友:
单边0.25mm,做不了,改图纸吧

网友:
4.5和3.5连接处可以用激光焊接,0.25的薄壁管难找,0.5的倒是可以上淘宝买现成的

网友:
购买现成的冷拔不锈钢管。

网友:
刚上淘宝查了下,有3.5*0.25的不锈钢管,直接买就行

网友(点评):
老铁给个链接

网友:
买管焊上

网友A:
关键看你是加工1个还是多少量?

网友:
铆   铆钉??帽子   子   子       1mm      直径   。。4mm      你   想   干啥?

网友:
空心找标准的管材,法兰面激光下料后焊接打磨最划算,不过这个零件太薄了,焊接有可能形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看你是加工1个还是多少量?

客户有产品打样要配套用 主要是打样怎么做合适了 打样合适的话 是批量的  这就比较纠结了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怎么焊接,用什么焊接手段

网友:
使用条件,304还是201,量大不大,这样大伙才能给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有产品打样要配套用 主要是打样怎么做合适了 打样合适的话 是批量的  这就比较纠结了

是的,比如说有几十万的量,那肯定是开模了。那就要把相近的产品给他看

网友:
楼主好:
       单问加工的话,常规方式都不适用;
       冷拉拔或者旋薄也不行;改通孔放电倒还勉强,要做夹具也有点麻烦;没有什么好招。
       形位公差要求不高的话只有分件再焊接,这种外径3.5壁厚0.25的不锈钢管搜下毛细管里面看有没有;

网友:
这特么设计的真合理 佩服佩服

网友:
淘宝搜索毛细管。底板加点台阶,激光焊接。

网友:
肯定是焊在一起的了

网友:
买毛细管焊接

网友:
仔细看,你这像凸缘弹壳

网友:
买现成的钢管,那个座的内壁加工成管的外壁尺寸,管整体穿过底座,两侧激光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