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提升机构的师傅来看一下

楼主(2022-01-11):
有一种结构忘记是什么了。  转动手柄  ,一个杆可以向上移动。  如果向上的力要求80公斤,这种结构可以吗。

网友:
蜗轮升降机

网友:
话都让2楼说了,我没话说了

网友:
丝杆升降机,蜗轮,伞齿都可以做。

网友:
T型丝杠也可以

网友A:
话都被上面说完了,要是不想买现成的,可以自己做

网友:
齿轮齿条,如台钻上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都被上面说完了,要是不想买现成的,可以自己做

自做的话简单吗,结构简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做的话简单吗,结构简单吗,

简单与否取决于你的承重结构、运行速率、传动精度和使用条件等等。

网友:
能买现成的就买现成的,做的话考虑因素太多了,材料、加工工艺等等。

网友:
某宝上多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做的话简单吗,结构简单吗,

齿轮齿条+减速箱+手轮,丝杠+导向的(直线滑轨、直线轴承)+减速箱+手轮,反正就是一个把你手轮扭转的力传递到你要升降的地方,让重物上下移动,具体你要自己考虑,有现成的能用最好

网友:
用涡轮蜗杆升降机,成套的直接拿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