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单位 角秒弧秒?

楼主(2022-01-11):
如题,角秒、弧秒到底等于多少度,这两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单位,另外arcsec这个单位对应的是角秒还是弧秒?
最近搞晕了,百度上好几种计算方法,也没个准。

网友:
是一个单位,1度=60角分(弧分)=3600角秒(弧秒),arcsec就是角秒

网友:
是一个单位 没错

网友:
角秒,又称弧秒,是量度角度的单位,即角分的六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