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mm薄片的自动上料问题

楼主(2022-01-11):
各位大神,像这种样子的物料自动上料如果不采用振动盘的话有什么思路吗,这个东西还是分正反向的。尺寸不大20x15x4的

网友A:
零件正反向有啥区别?

网友:
是什么材料的零件???

网友:
同2楼问

网友:
视觉振动筛

网友:
再多透漏一些条件。比如楼上几位问的。

网友B:
什么材料?正反面有什么区别?原始状态是杂乱无章的?上料时哪面朝上、哪边朝前?上料时是平放还是立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正反向有啥区别?

这物料有正反面   需要区分 保持整面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料?正反面有什么区别?原始状态是杂乱无章的?上料时哪面朝上、哪边朝前?上料时是平放还是立放?.. ...

塑料的芯片  原始的是在一个盒子里摆好的 类似这种

网友C:
机械结构可以解决,或者选用真空抓取。

网友(点评):
方法都被这位大佬说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结构可以解决,或者选用真空抓取。

现在方案用的差不多就是69这种 但是这个往这个弹夹里放的时候还挺费劲  这种芯片还要分正反面 都是正面冲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塑料的芯片  原始的是在一个盒子里摆好的 类似这种

来料这么规矩,就别搞乱了;直接放在平台上,像弹夹似的往前推,然后一个个地推到工作位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料这么规矩,就别搞乱了;直接放在平台上,像弹夹似的往前推,然后一个个地推到工作位置就行。

放在一列然后用气缸推吗还是加一块皮带好一些呢?

网友(点评):
千万不要用气缸,不确定因素太多。

网友:
这个往平台上方的工作就要人工来做了,从拆盒、辩方向、放到平台上、推入弹夹......每一个动作都需要细心

网友:
弹夹可以仿照装修用的打胶枪,齿距4mm(改成螺杆,螺距4mm,步进电机一圈上一个芯片),胶枪筒改成方形隧道;
其他的就需要巧妙构思了。
上料那边,芯片出来后可以控制倒下的方向,比如用斜坡让芯片向前倒或向后倒。

网友:
可以视觉识别正反,然后用机器人抓取给弹夹上料

网友:
蜘蛛机械手,图像自动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物料有正反面   需要区分 保持整面朝上

无规律排列吗

网友:
外形规则的零件,还是用振动盘合适

网友(点评):
外形不规则才是振动盘的强项。规则的更不在话下,振动盘目前没有代替的方法

网友:
说了半天,正面与反面有啥区别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械结构可以解决,或者选用真空抓取。

什么书?

网友:
建议做成料盒,推最下面的那一个。

网友:
做成SMT那种编带,用飞达送料,有标准品的

网友C:
《自动上料》 社区里就有

网友:
你这不叫薄片,这都是是麻将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上料》 社区里就有

谢谢 我找一下

网友:
你这种要区分正反面的,来料的时候又是侧面朝上,如果不在意人工的话,人工放料仓 再后续用自动结构抓取。要是在意人工,感觉还是振动上料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