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噪音和安装方式求解

楼主(2022-01-11):
丝杆的噪音一般有多大,有什么评估噪音的标准吗;丝杆可以另一端自由安装吗

网友A:
头部固定+尾部支撑,常见,适用各种场合。
头部固定+尾部固定,较少,高精度场合适用,高频繁运行后,丝杆热变形。
头部固定+尾部自由,较少,多为垂直安装场合,精度不高+负载不高+转速不高场合适用。
丝杆固定不转+丝杆螺母旋转,较少,多为丝杆较长场合。

网友:
挤出机的螺杆都是悬臂的

网友:
直线导轨不同的是滚珠丝杆工作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比较大的噪音。由于在摩擦过程中产生的热量使其滚珠丝杠副的升温,使得摩擦系数变大,从而会渐渐的产生噪音,并且时间越长噪音也就越大。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摩擦系数变大与噪音产生的关系?有什么资料可以进一步研究?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点赞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部固定+尾部支撑,常见,适用各种场合。
头部固定+尾部固定,较少,高精度场合适用,高频繁运行后,丝杆 ...

请问韩专和低转速是怎么界定的呢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A:
头部固定+尾部支撑,常见,适用各种场合。
头部固定+尾部固定,较少,高精度场合适用,高频繁运行后,丝杆 ...

头部固定+尾部自由(垂直升降)
我用这种安装方式,很大的噪音,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呀,有什么改善方法吗

网友:
自由安装就甩了

网友:
解决了没我的垂直滚珠丝杠声音就大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