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加工0.4毫米

楼主(2022-01-11):
这个阀芯,材料铝,用什么方法能更好的加工那个0.4MM的缝隙,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333

333

楼主:
铝不能线割吧

网友(点评):
能割,不好割,导电太强了

网友(点评):
只是价格贵一倍

网友A:
成本高点,可以切割

网友B:
线割,电火花,锯片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高点,可以切割

这个加工多少钱

网友(点评):
拿出去加工可能要贵些,要不停装夹,实际成本几分

网友:
激光雕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割,电火花,锯片铣

锯片估计很贵吧

楼主:
这个是通的,也能雕?

网友:
引用 楼主:
锯片估计很贵吧

不贵啊

楼主:
0.3厚的锯片?

网友C:
你这个要求高吗,不高快走丝一下就割出来了,成本也不高

楼主:
是那种0.3超薄金刚石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要求高吗,不高快走丝一下就割出来了,成本也不高

铝能线割吗?不是不导电吗

网友(点评):
电线都有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要求高吗,不高快走丝一下就割出来了,成本也不高

要求不是很高,0.4到0.3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能线割吗?不是不导电吗

怎么会不能线割,我们一大把零件都是快走丝做的,除了切割面粗糙点以外没什么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能线割吗?不是不导电吗

铝不导电都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铝能线割吗?不是不导电吗

这智商也能搞机械

网友(点评):
林子大了啥都会有

网友(点评):
能。机械门槛低,台阶高。

网友:
量大的话,定制一个锯片

网友:
线切割,铜丝直径0.2mm就能割出来

网友:
最大的圆柱面直径是多少?零件小用薄锯片切割。

网友E:
肯定是线切割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智商也能搞机械

铝线切割确实不好割,容易氧化,氧化后不导电

网友:
锯片刀可以

网友:
还是线切割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智商也能搞机械

啥东西要深入的话才知道吧,铝切割之后很容易不导电,断丝

网友(点评):
看零件尺寸

网友(点评):
这个铝的真没做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线切割了呀

常规想法是线割,可是材料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啥东西要深入的话才知道吧,铝切割之后很容易不导电,断丝

尺寸比较小深度5MM,需要批量加工,单个加工效率达不到

网友:
我们加工过0.5的槽,35#钢,用锯片铣的。批量大,成本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啥东西要深入的话才知道吧,铝切割之后很容易不导电,断丝

我每个月大把的铝件发给线切割加工,难道那老板是用嘴帮我啃出来的?

网友F:
铣槽锯片就行了,铝也很软,好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每个月大把的铝件发给线切割加工,难道那老板是用嘴帮我啃出来的?

没有什么是钱不能解决的,问题在于怎么节省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铣槽锯片就行了,铝也很软,好加工的。

嗯,综合考虑还是用锯片,这种效率高

网友:
评论里学知识

网友:
锯片和线切割都可以,每月我这里也有很多铝线切割加工,就是比铁稍微慢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