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简单涨套同轴度问题!

楼主(2022-01-11):
最近因产品需要,做了一个简单的套子,两端有60°的内角,发现跳动超差,同轴度也不好,有没有那位大神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本人新手一枚,没搞过这个,可能描述也不太清楚。

网友:
参考标准的弹簧夹头

网友:
没那么好做,看看进口的筒夹多少钱一个,高精度的东西真的要做到是很难的,表面质量,形状位置精度,尺寸精度。

网友:
国产游标卡尺淘宝只要几十块,日本三丰的却要几百上千,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网友(点评):
那你买个游标卡尺加工精度就上去了?

网友:
热处理完了再磨一次。

网友A:
估计是你开槽工艺安排有问题。

网友B:
用带锥度的行吗?锥度的套对中性比较好。

网友C:
定位点在哪?最好设计一个定位台阶,另外套怎么用也是要考虑的,按照图示两边开槽,套缩紧时,两边都会变形可能就会扭了,车床的快速夹头都是一边开槽的

网友:
开槽后测量这些肯定不好。只要开槽前测量所有尺寸和公差合格,定位面设计合理,开槽后是不影响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开槽工艺安排有问题。

不是开槽的问题,是车床的问题,找到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位点在哪?最好设计一个定位台阶,另外套怎么用也是要考虑的,按照图示两边开槽,套缩紧时,两边都会变形 ...

你说对了,是车床定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带锥度的行吗?锥度的套对中性比较好。

就是用的带锥度的对中

网友:
多半是工艺不合理的原因

网友:
|一抹极致幽静发表于 01-12 04:06
不是开槽的问题,是车床的问题,找到原因了

可以的,楼主分析问题的能力还是有的

网友:
热处理的时候要固形,热处理变形量很大的,最后热处理线切割后还要再精加工一下,这个东西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