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里如何实现外壳透明(虚线表示)

楼主(2022-01-11):
比如一个箱子里很多零件,想虚线表示箱子,不是隐藏零件,其余零件消除隐藏线形式显示

网友A:
在零件图里调整透明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零件图里调整透明度

但凡出张图你也不会这么胡说

网友:
调整透明度后再工程图视图样式里选带边线上色,凑活用吧。

网友:
外壳透明不能用虚线吧,双点线也可以。

网友B:
视图中的显示样式设置为线架图,然后把箱子的线型改为虚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图中的显示样式设置为线架图,然后把箱子的线型改为虚线

这样其余零件就不能消隐了

网友C:
看了楼上哪些回答,真不知道平时是怎么出图的。。。。。

1.把实体外壳设置为封套;
2.在工程图里面把视图设置为显示封套。

只要你的solidworks工程图定义没问题,就能把外壳显示为双点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上哪些回答,真不知道平时是怎么出图的。。。。。

1.把实体外壳设置为封套;

可以实现不遮挡内层的零部件吗?下面的两种情况结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上哪些回答,真不知道平时是怎么出图的。。。。。

1.把实体外壳设置为封套;

封套的外壳能出现在明细表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上哪些回答,真不知道平时是怎么出图的。。。。。

1.把实体外壳设置为封套;

被显示的封套在消除隐藏线的显示样式下是会遮挡到后面的零件的

网友:
说来说去还是建议楼主正规出图,对于这种情况用剖面图来做

网友:
单独的把那个零件透明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