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怎么装配,有好的结构优化吗

楼主(2022-01-11):
如图这种机构,两个销子中间是弹簧,管子向左推压缩弹簧,可以自由滑动,管子向右推到空刀位置弹簧张开,不能再滑动,起到定位的作用。大家看看,这样的结构怎么装配,有没有更好的结构优化一下

网友:
管口左边有倒角,向左一推就装进去了,有什么啊

网友:
当销子向右滑动,弹簧靠弹力把两个销子顶出,销子的顶面比管子外径高出多少?

网友:
管口有倒,很好装的,按住销子推进去就是

网友:
可以借鉴拉杆箱拉杆结构,更方便

网友:
做一个对夹,像两半贝壳一样;把弹簧和销压缩再推进去。

网友:
这管子配销的内表面真的好加工吗?

网友:
外管开个孔销子弹簧装进去再堵上

网友:
或者管口倒角长一些,夹紧销子弹簧推进去

网友:
去找一把折叠雨伞研究一下,空心管防转带弹簧销定位,能伸能缩。

网友:
这到时候要怎么拆卸?

网友:
根据使用需求,可以有

网友:
这个销子没有台阶,弹簧是如何把它弹起来的啊

网友:
管口倒角高点高于销子就可以,另外要注意管子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