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一下多级齿轮传动的问题

楼主(2022-01-11):
有一个想法,如图片,八个一样的大齿轮啮合,用一个电机带动,每个大齿轮再和一个小齿轮啮合,小齿轮带动轴转动,转轴上固定有圆盘刀片,再带动刀片转动来进行切割。切割的是一般花草,请问这种方式能否行得通?如何可行齿轮该怎么确定参数?没学过相关知识,请教一下!

网友:
你可以的,相信自己。
机械本来就是实践性的学科。
就像马斯克要做特斯拉一样,各大燃油汽车厂家,各种嘲笑不看好。

网友:
可以试试用链条带动轴,用齿轮可能不太行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很难做出来,这么多中心距要保证,简单点用皮带传动,装个张紧轮。完全不用考虑加工精度问题

网友:
会不会对电机不太友好。。。转动方向也不一致啊

网友:
这种用传统的通轴传动好些吧,日后修改距离规格也成本低

网友:
这个你可以看下切木头的电锯,也就是链轮传动,链条外侧装有刀片,这种方案比较靠谱,实际割草的话其实是用钢丝打断草的,并不是用刀片的,但我也不知道,你是割的哪种草

网友:
看着结构简单,其实楼主的脑洞还是挺大的!

网友:
这样的连接转动方向不一样,能行吗?

网友:
看成本。成本没要求,上高精啊。怕成本出来吓到你

网友:
改用链轮吧,简单一些,别给自己添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