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规的三个问题:通规止规互相检验

楼主(2022-01-11):
螺纹规的三个问题:检验用的环规与塞规
有三个问题需要收集答案。

1, 通规测量什么参数?
2,止规测量什么参数?
3,可以用检验用的环规与塞规互相检验吗?     为什么?

网友:
螺纹规用来检测标准外螺纹中径,两个为一套,一个通规,一个止规。两个螺纹规的内螺纹中径分别按照标准螺纹中径的最大极限尺寸和最小极限尺寸制造的,精度非常高。从外形上看通规这端比止规这端较长些。

使用时,分别用两个螺纹规往要被检测的外螺纹上拧。(1)通规不过,(拧不过去)螺纹中径大了,产品不合格。(2)止规通过,中径小了,产品不合格。(3)通规可以在螺纹的任意位置转动自如,止规拧一至两三圈,(可能有时还能多拧一两圈,但螺纹头部没岀环规端面)就拧不动了,这时说明你检测的外螺纹中径正好在“公差带”内,是合格的产品。

通规和止规同时使用,检测合格的才算被测螺纹是合格的。螺纹规与被测螺纹的螺距,偏差等级要一样。

网友:
通规和环规不可以互相检验

网友:
塞规是通规测量中径和小径,止规测量中径,环规是通规测量中径和大径,止规测量中径。这里的测量是指保证不超过公差的极限尺寸,不是具体尺寸。螺纹用通止规测量合格,只代表螺纹在公差要求范围内。环塞规不能互检,有专门的检验规分别检测通止规。环塞规也有使用期限的,根据使用频次,要定期检验。

网友:
学习了,还真心没有仔细的研究过呢!

网友:
我的理解是通止规都是测量螺纹中径,塞规和环规不可以互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