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XQG70-E70GS洗衣机故障

楼主(2022-01-12):
一台松下XQG70-E70GS全自动洗衣,洗 一会衣服后出现停机报故障,代码H07,后检查排水电机的转子轴端磨损,网是买了一个更换了,开机洗一会又出现H25故障代码,查为排水牵引器,拆检正常,空试能转,同时换了一个备件,还是出现故障代码25。有那们大师能指点一下

网友:
洗衣机也是机器,大佬们应该全懂。。。。。

网友:
这...洗衣机恐怕这里回答不了

网友:
建议老鹰新增个“家电维修”板块@老鹰

网友(点评):
版块太多了没有内容~

网友(点评):
也是,这个可以归到“其他”了

网友A:
PCB板有没有检查

网友:
这个涉及到电路了,不会~~哭

网友:
用了副厂的备件,报警提示你选用原厂备件,否则机器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板有没有检查

主板换过试过,一样,主要想试试能否查出故障

网友:
这个在58同城上面找一个维修的师傅来搞吧

网友B:
既然你已经搞到主板,那一定是焦头烂额了。应该先搞到故障代码表,换了主板是07还是25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已经搞到主板,那一定是焦头烂额了。应该先搞到故障代码表,换了主板是07还是25故障?

H25

楼主:
找了松下的售后,说此款己不生产,没配件了。他们只管十年。现在只能报废拆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25

那尽力先回复到07故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已经搞到主板,那一定是焦头烂额了。应该先搞到故障代码表,换了主板是07还是25故障?

H07代码是电机传感器异常。此款用的是变频电机、不用电刷。门锁开关也拆检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已经搞到主板,那一定是焦头烂额了。应该先搞到故障代码表,换了主板是07还是25故障?

当时换主板也是H07,在更换了排水电机后,转一会又出现H25.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时换主板也是H07,在更换了排水电机后,转一会又出现H25.

考虑排水电机问题,先装还旧的,如恢复07,则看啥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排水电机问题,先装还旧的,如恢复07,则看啥差别

排水电机就是一个线圈,套在磁轭上,线圈是好的,只是机械转子的轴长时间使用后磨损了三分之一,转子会被磁力吸偏。而且装叶片的轴也磨损了。当时换后就出现了H25故障。在最后检查还发现不进水,检查进水线圈电压不正常,只有10多伏,但拆下线圏测有220伏。线圏电阻值4.6K左右,也是正常。也买了新的进水阀试了下,进水线圈电压也是装上就只有10多伏。拆下220伏。具体线路板被胶封,就没法进一步查。具体洗认机的程序逻辑不清,报H25是不是长时间没有进口,水压检测不到,自动认为上排水牵引故障?

网友B:
变频电机也会有热传感器等,查到没?是否仅有3条线?
进水正常吗?
排水电机工作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电机也会有热传感器等,查到没?是否仅有3条线?
进水正常吗?
排水电机工作正常吗?

电机能转就没查热传感器,也不知其原理了。进水不正常,插上线圈电压只有十多伏,拔下量220伏。排水电机就一线圈,换过新的后故障就从H07变H25.不知H25代码是不是由于长时间没有进水造成。编程序的逻辑相不到,不清楚

网友B:
进水电压不对啊,应先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水电压不对啊,应先排除

线路板被胶封了,我就没有办法去检查,没破坏胶封。

楼主(2024-03-26):
谁有相同洗衣机款的,坏了要备件,我准备拆机当备件用。

楼主(2024-08-10):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已经搞到主板,那一定是焦头烂额了。应该先搞到故障代码表,换了主板是07还是25故障?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