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问题,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2-01-12):
如图所示,一个简单的钣金件,在零件平面展平问题,到工程图里,的视角是工程图。请大神们,这是啥情况,怎么解决?先行谢过
版本是2021的。

网友A:
看看零件配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我试了下工程图里可以展开呀, 不知道你是怎么画的

网友C:
你看一下折弯系数是不是合理的。或你改成K因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折弯系数是不是合理的。或你改成K因子

K因子改成0.5,还是那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下工程图里可以展开呀, 不知道你是怎么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零件配置是不是有问题

零件的配置没有改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零件的配置没有改过

工程图的配置和零件图配置可能不一样,例如把平板的特征给压缩了
从工程图打开零件图,然后检查一下各个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的配置和零件图配置可能不一样,例如把平板的特征给压缩了
从工程图打开零件图,然后检查一下各个 ...

找了半天没找到原因,最后又重新做了一个零件替换掉了,只是找不到原因,心里还是别扭,不知道下次又在哪里翻车。

网友D:
这个看着没问题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着没问题的呀

有时个别零件就会出线这种问题,甚至很简单就一个折弯的,找不到原因,只有重新做一个把原来底替换掉。

网友E(2022-02-23):
我遇到过,你在工程图里拖出平板模式,如果不是展开的,右键点打开零件,点展开后保存,不会影响到装配图和三视图,如果影响到三视图了,你左键点三视图,左边属性栏点参考配置,选另外一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你在工程图里拖出平板模式,如果不是展开的,右键点打开零件,点展开后保存,不会影响到装配图和 ...

多谢多谢,回头我试一下,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零件配置问题,在平板展开这个配置当中,你把展开压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