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变色问题

楼主(2022-01-12):
左边那包螺丝是从厂家采购的;
右边这边是,用把左边的螺丝放到振动盘上给螺丝穿上胶垫后的螺丝,
问题:①,右边这包螺丝变色了?
②,有无影响?

网友:
预估你这个螺丝材质是304的吧。
本来螺丝表面有个清洗处理的,有的厂家是超声波,有的厂家是钝化,所以上面有层膜;
你振动盘振动过程中,其实有个类似振动研磨的效果,那层膜就被振没了,就裸露出了金属原色。

网友:
表面镀锌的锌层掉了,不防锈了

网友:
沾染上油了吧

网友:
有严重影响(外观)

网友:
多半是油脂污染导致其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