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的粗糙度标注和尺寸线干扰怎么处理?

楼主(2022-01-12):
(图片)

网友A:
孔往上标,粗糙度拉下来

网友:
要是我,我会把12.5放在40的下面,尽量的避免数字被线挡住,当然,这取决于我心情,心情不好的时候,像你这张图一样,就这么放着吧,看其他社友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往上标,粗糙度拉下来

不错,我一时着急居然没有想到

网友:
我是把粗糙度的字号放小一个档位

网友:
12.5了不标了

楼主:
为啥不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不标?

归到其余一类里面。比如其余6.3
话说只要是用机加的方式,再粗都强过你这12.5,还不如不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归到其余一类里面。比如其余6.3
话说只要是用机加的方式,再粗都强过你这12.5,还不如不标。

其他表面25

网友C:
真标不下可以箭头引出标注的,粗糙度标注又不是这么死的,当然你这种么往上面拉也可以的,当然也可以箭头引出,这个标准里都有的,软件也有这个标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标不下可以箭头引出标注的,粗糙度标注又不是这么死的,当然你这种么往上面拉也可以的,当然也可以箭头引 ...

谢谢兄弟指点

网友:
把粗糙度显示给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