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6C链条和链轮模型

楼主(2022-01-12):
大家好!
我手上有一款实物链条,测量后查到是 对应  ISO *06C / ANSI*35 链条 (节距9.535;滚柱直径5.08) , 在solidworks2021版的TOOL库和 今日制造 链条插件 ,都 找不到 这个型号的 模型, 我手上还有实物相应的链轮是40齿 ,轴径是25 , 总厚度是25 ,也生成不了模型 , 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可生成标准的, 谢谢!

网友A:
兄弟,去米思米这种官网下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去米思米这种官网下一个吧~

你好,我刚在米思米最新版上找不到 06C 链条 ,只有06B的 ,谢谢!

网友:
兄弟,你下载干嘛用?没有就用别的代替一下呗。。或者自己照参数画一个,嘻嘻

网友B:
这个米思米官网上面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米思米官网上面有卖的

您好 ! 我要的是06C型 , 米思米上面是06B型 ,不过现在没关系了 我改其它的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