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有没有必要焊后加工?

楼主(2022-01-12):
长度12-15米,截面边长约3-5米的大型箱体(重量30-80吨),两端是法兰,如果不做焊后加工,这两个法兰面平行度多大合适呢(焊接件)?
一共有6-10段组装起来,如果每一段差5毫米平行度,
拼接后整体外形会不会出现肉眼可见比较明显的弯弯曲曲的情况?
如果说仅仅是为了加工这两个法兰面,感觉不值得吧?
目前国内最大的龙门铣床可以加工多大尺寸的零件?

网友A:
加调整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调整垫吧

法兰中间加调整垫?

网友B:
这么大型的钢结构通常都会想方设法避免整体加工,尽量保证组焊尺寸公差

网友:
好大气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型的钢结构通常都会想方设法避免整体加工,尽量保证组焊尺寸公差

焊接件,我看了GB 19804-2005焊接结构的一般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超过10米,最好的平行度也有5-6毫米,

网友:
天,这么大的工件,这是造桥还是机场候机厅,我在想楼主上次的那根5米直径的轴紧固螺纹加工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这么大的工件,我在想楼主上次的那根5米直径的轴紧固螺纹加工好了没

目前我们没有加工螺纹,而是采用卡槽或焊接挡圈,但是有精度引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我们没有加工螺纹,而是采用卡槽或焊接挡圈,但是有精度引起的问题

你这回复也太快了吧,我修改了一下还没更新就被你回复了。你造的都是大工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回复也太快了吧,我修改了一下还没更新就被你回复了。你造的都是大工程哈

兄台能否留下联系方式?请教几个问题

网友D:
我们这边有5×24米龙门铣,龙门能过6×3.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边有5×24米龙门铣,龙门能过6×3.5米。

能承载70吨的东西吗?只能加工6米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台能否留下联系方式?请教几个问题

机械不是我的本业,你这设计的都是些大器物,实属超出我的认知太多哈,不敢给你啥建议

网友E:
可以做个专用机床做

网友:
你这什么工程?你是国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做个专用机床做

5X5米,如果是方型法兰,有一定的可实施性,仿抖音里工地现场挖机斗镗孔的方法,焊个导轨架在加工的工件上,反正精度要求不高。上面网友异地的也不现实,这超宽运输成本太大,而且数量还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不是我的本业,你这设计的都是些大器物,实属超出我的认知太多哈,不敢给你啥建议

太谦虚了,其实大型设备尺寸就不方便运输和加工,其他和小的设计基本一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谦虚了,其实大型设备尺寸就不方便运输和加工,其他和小的设计基本一致的

我是学的电气,但PLC不咋精,单片机以前还会一点,现在彻底扔了,机械就是站旁边看热闹出馊主意的那人。你这么大尺寸,原材料采购,加工,运输,安装,很多小细节非普通零件能比的哈,还有啥自重啊温度之类的,我只能想象它们会有点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学的电气,但PLC不咋精,单片机以前还会一点,现在彻底扔了,机械就是站旁边看热闹出馊主意的那人。 ...

精度不高,问题不大;
如果是那种精密的,尺寸又大可能比较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承载70吨的东西吗?只能加工6米长的?

能加工24米长的,承重10吨/平方米。70吨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加工24米长的,承重10吨/平方米。70吨没问题的

我估计价格不菲,另外运输费用也很贵的

网友F:
这么大的件  你先不要说加工,你怎么测量呢, 大概率考虑端面采用便携式端面铣,但是测量系统猜测是利用光学测相对值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的件  你先不要说加工,你怎么测量呢, 大概率考虑端面采用便携式端面铣,但是测量系统猜测是利用光 ...

如果说加工,粗铣就可以,当然最好是一次加工或调头铣,不要二次装夹,

网友:
你这有点意思理解错了,我意思是超大件一般除非 核电或水利  航天、船舶上可能给你铣了   其他的大部分是随行的配加工,不是你说的一次加工二次装夹

网友G:
楼主能不能透漏一下为啥要保证平面度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不能透漏一下为啥要保证平面度哈~~~?

法兰连接面呀,不加工的话传力不好,受力不均匀吧

网友:
楼主好:
      看来你那边还是正规些。这边一般遇到这种情形的话,留一端配焊就完了,图纸上好标实际加工把不住。

楼主:
|yc1990717120发表于 01-12 17:32楼主好:

      看来你那边还是正规些。这边一般遇到这种情形的话,留一端配焊就完了,图纸上好标实际加工把不住。
你说的配焊是什么意思??

网友:
石化行业的加氢反应器,重量大概30吨,是一段一段锻压后焊接起来的。

网友H:
法兰这东西一般不会焊后加工的,也不需要特别加工用来保证几个法兰间平面
单个法兰焊接变形一般不考虑,真的变形很大,多半也是从结构上考虑减少焊接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法兰连接面呀,不加工的话传力不好,受力不均匀吧

楼主的意思是两个法兰要连接在一起对吗?
不知道能不能在中间夹一个比较厚的类似橡胶垫的东西,让它来吃掉焊接误差。哈哈,纯属猜想,没见过这么大的家伙~~

网友(点评):
加石棉绳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配焊是什么意思??

先把两端装配件部分连接好,中间部分再施焊。如果焊缝坡口不够或者干涉了,就打磨下;缝大了就看能不能调整或者想办法接点什么东西。

作业对形位公差没有保证,也没有测量。反正保证不漏水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法兰这东西一般不会焊后加工的,也不需要特别加工用来保证几个法兰间平面
单个法兰焊接变形一般不考虑,真 ...

那么是焊接件的平行度误差一般允许值怎么取呢?
按标准,长度10米最精也有5毫米,如果每一段都查5毫米,
那么全部拼接一起的话弯弯曲曲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把两端装配件部分连接好,中间部分再施焊。如果焊缝坡口不够或者干涉了,就打磨下;缝大了就看能不能调 ...

尺寸太大,一般厂房可能没有这个条件拼接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么是焊接件的平行度误差一般允许值怎么取呢?
按标准,长度10米最精也有5毫米,如果每一段都查5毫米, ...

你这有点钻牛角尖啊,标准中的焊件是指整个焊件,比如几段槽钢拼成10米长是这样的要求,但是对于10米直径的法兰(假如真有这么大),就算它是焊上去的,也不能按焊件的标准而是按加工件考虑。焊接变形如果很严重,从结构上解决可能更容易,比如设计较长的配管,焊接时不需要直接焊接法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有点钻牛角尖啊,标准中的焊件是指整个焊件,比如几段槽钢拼成10米长是这样的要求,但是对于10米直径 ...

平行度应该和两个面间距有关系,而不是两个面多大吧?
我说的10米是两个法兰的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行度应该和两个面间距有关系,而不是两个面多大吧?
我说的10米是两个法兰的距离

法兰之类的一般(至少有一片)是在装配时实配焊接的,所以一般预焊的法兰无需考虑形位

网友J:
法兰单体先加工好再焊接,不清楚你是整面还是凸台面贴合。现场需要配磨垫片,这个应该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法兰单体先加工好再焊接,不清楚你是整面还是凸台面贴合。现场需要配磨垫片,这个应该便宜很多。

这个法兰是非标的,五边形,宽度300,没有凸台

网友K:
引用 楼主:
平行度应该和两个面间距有关系,而不是两个面多大吧?
我说的10米是两个法兰的距离

考虑单体设备两端法兰的平行度就有点走入歧途了,特别是这样的大型设备;

大型单体设备两片法兰的位置公差无法保证,也没必要去保证,想保证位置公差就是做无用功;

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先把法兰加工好(设备要加工配对法兰,也就是一起加工2个法兰,把相连接管道的法兰带出来,不是同一设备上的2个);

设备及管道开孔、管道等一般现场制做,法兰及其连接的管道现场焊接,相邻两法兰之间一定要加石棉盘根,石棉盘根起到简单密封及吸收温度变化带来的应力变形等作用;

现场都是设备就位后再连接管道,所以单体设备上的距离10m的法兰平不平行就根本没必要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考虑单体设备两端法兰的平行度就有点走入歧途了,特别是这样的大型设备;

我的意思我明白,这个不是管道用的法兰,是大型结构用的;平行度差的多的话会影响外形,设备是很多个12米左右一段组装在一起的的,
可能会出现轴线不直或者表面不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点评):
轴线在设备基础上找,没有用法兰找的;基础做好了放上设备支架(或者直接坐在基础上)然后用垫片去调平;依靠法兰找平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考虑单体设备两端法兰的平行度就有点走入歧途了,特别是这样的大型设备;

虽然基础安装平面是找平的,但是安装后每一段轴线不可能完全重合,肯定是有偏差的,这个偏差允许多少?或者说安装时这个误差控制在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法兰是非标的,五边形,宽度300,没有凸台

加工好法兰对接面,在设计时应考虑减少焊接收缩对加工面的影响。在对接时,只需用塞尺测量对接间隙,然后配作相应的垫片就可以了。
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拼接的时候,基准是什么,是在法兰上,还是框架的其他地方。如果是法兰,那么就以法兰中心为准,如果在框架上,那么就需要在焊接时保证法兰与框架的位置关系。
还有一点,能不能用螺栓紧固,这样变形小,也好定位。

网友K:
引用 楼主:
虽然基础安装平面是找平的,但是安装后每一段轴线不可能完全重合,肯定是有偏差的,这个偏差允许多少?或 ...

这个不应在设备设计上考虑;这个需要安装时考虑;你可以考虑1对配对法兰如何准确安装(是现场焊接还是加工厂焊接)。

你如果管线安装,可以在管线图纸上对整体轴线给出合理的直线度;剩下的事就交给施工单位去处理了。

还是那句话:靠设备上两片法兰的位置公差去找轴线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不应在设备设计上考虑;这个需要安装时考虑;你可以考虑1对配对法兰如何准确安装(是现场焊接还是加 ...

每一段自身也要控制在允许范围内,这个是我在风电塔架标准里看见的,我要的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不同领域这个许用值不一定一样;

网友(点评):
你这是塔,允许误差都在±20,这只是尺寸公差;再加上形位公差呢?设备坐在基础上,只能在安装时调整设备来保证进出口,甚至进出口接管、法兰最后配焊才能保证水平轴线;你只管在允许范围内提要求,剩下的交给安装

网友L:
既然都是不差钱大家伙了,何不上个工装。10米有个5mm误差很牛逼了,一般做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既然都是不差钱大家伙了,何不上个工装。10米有个5mm误差很牛逼了,一般做不到吧

我只是学习下这方面的规定,至于怎么实现是工艺考虑的

网友:
最好是焊接后再加工,变形小一些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1-15 21:47最好是焊接后再加工,变形小一些
这么大的东西焊后加工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
有7*54米的龙门铣

网友:
大工程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