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上色

楼主(2022-01-12):
零件上色
工具----宏-----运行,拿走不谢
添加命令---选项---自定义---宏----新建新按钮----加载宏---拿走不谢

网友A:
显示无法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无法打开

是零件上色,不是装配体

网友B:
无法打开了

楼主(2022-04-26):
引用 网友B:
无法打开了

不懂就不要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