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和形位公差精度有关系吗?

楼主(2022-01-12):
比如一个矩形法兰连接面,(钢结构连接用,不需要密封);表面需粗加工,粗糙度为12.5,那么平面度按几级公差?
边长约3米

网友A:
粗糙度12.5后面的单位是μm,也就是波峰波谷差的平均值不大于0.0125mm。按8级公差,3000mm的平面度应该是0.15mm这粗糙度对形位公差不会造成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糙度12.5后面的单位是μm,也就是波峰波谷差的平均值不大于0.0125mm。按8级公差,3000mm的平面度应该是0. ...

我想找个对照表,粗糙度和形位公差精度的关系,比如粗糙度6.3,3.2对应的形位公差精度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找个对照表,粗糙度和形位公差精度的关系,比如粗糙度6.3,3.2对应的形位公差精度多少呢?

不是对应关系,粗糙度决定了加工方式(车、铣、磨等),不同的加工方式有不同的经济公差等级,可以通过加工经济公差等级来标注一般形位公差要求,有特殊要求的另行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对应关系,粗糙度决定了加工方式(车、铣、磨等),不同的加工方式有不同的经济公差等级,可以通过加 ...

我这些都是铣或者刨床,不配合表面,一般精度不用太高

网友B:
钢构安装法兰不要标注表面粗糙度,也就是不要加工,可以要求控制表面缺陷;                                                                 可以标注平面度;3m见方的平板的经济平面度要以毫米计了,好像在6mm左右,具体查表 ;可以要求校平。
这个法兰在焊件前要校平,(机加工也没用),更主要的是控制焊接方法,控制焊接后的变形;
焊接控制不好前面的加工都白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构安装法兰不要标注表面粗糙度,也就是不要加工,可以要求控制表面缺陷;                               ...

我这个不是纯钢结构,是类似于钢结构的机械设备,所以不能完全按钢结构的来,还是加工一下比较好

网友(点评):
嗯,实用就好

网友:
我觉得应该没有关系,看每个表面的使用工况来定,有可能只有形状位置要求,也有可能只有表面粗糙度要求,或是两个都有要求。

网友C:
其实这个时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不是非常关联,一般表面粗糙度为形状公差的1/5到1/4,常用的经验表可以参考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时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不是非常关联,一般表面粗糙度为形状公差的1/5到1/4,常用的经验表可以参考 ...

谢谢老兄,请问两个法兰距离10米,平行度公差取多少?
另外,大型设备法兰表面粗糙度12.5和6.3哪个合适?

网友(点评):
尺寸公差,形位公差,这些个是与你的装配要求来决定的,对于单个零件没有任何意义,这个一定要清楚,你平行度要求你要清楚你装配和要达的效果是什么,还有表面质量也一样

网友(点评):
一般像你这种的,按以往经验,10米的两个法兰之间的平行度一般都不需要标注,就按未注形位公差GB/T1184-K级别来就是了,我没怎么做过大的法兰,最大也就直径400mm左右的,一般都是选的6.3

网友:
粗糙度等级高了,行为公差也才更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