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控制的问题,位置模式下控制转矩

楼主(2022-01-12):
是这样的,目前用的是内部位置指令控制了速度和位置,现在想在此基础上加个转矩控制,控制转矩变化,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是转矩达到一定值后才能安装设定的速度和位置运动,并且这个转矩是随着位置变化增加的,请问能实现吗

网友:
按理可以实现,伺服手册上转矩限制可以由PLC通过模拟量实时给定,没这样用过

网友:
可以实现,但是电气愿不愿意写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们公司电气不愿意写  国产的伺服,很多会集成  搞卖点

网友:
这样干程序会复杂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