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地方的沉头孔能加吗?

楼主(2022-01-12):
是为了美观才用的沉头孔

楼主:
用来锁减速机的,100mm应该可以锁,但100的空间用来加工沉头感觉应该不够了

网友A:
可以,不过你这东西加工费可够多的

网友B:
焊接上去就可以加。

网友C:
为啥不反向锁紧呢,减速机过孔,在安装面上打螺纹孔? 1641973712(1).jpg

网友D:
不能加,加了没法做,要做出来成本很高。要么反向锁,要么就露出来螺丝。

网友:
可以加,但加工的费用会增加。具体增加多少就不清楚了

网友:
焊接或分体可以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反向锁紧呢,减速机过孔,在安装面上打螺纹孔?

是的要反向锁的我搞错了。

网友:
零件做成分体的,用螺栓连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上去就可以加。

拼焊的话,两耳上的两个轴承孔同轴度可以保证吗?

网友(点评):
这个得看具体的焊接工艺吧,不同的焊接手法精度差距还是蛮大的

网友(点评):
可以焊后加工轴承孔。我想把这个帖子删了,我这问题问的太小白了_ _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反向锁紧呢,减速机过孔,在安装面上打螺纹孔?

我也还没见过楼主这样锁减速机的方法,这不是自己为难自己吗?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还没见过楼主这样锁减速机的方法,这不是自己为难自己吗?

当时搞错了,已经改锁紧方向了

网友:
盖上了盖子,里面看不到,为什么要打?

网友:
亲,这段儿可能会成为您的黑历史哦

网友:
沉头孔很好,但是加工不易,可以改成板材加工后焊接会容易加工点

网友:
可以加,这个孔是安装什么的?用镗床可以加工。

网友F:
楼主问题已经通过更改设计解决了吗?
如果没有解决,加工可以采用 角度铣头 加工。

网友:
有背镗唿平的刀具,专门加工这种设计的孔。

网友:
1、可以加工,方法也多。2、改成螺纹孔不也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题已经通过更改设计解决了吗?
如果没有解决,加工可以采用 角度铣头 加工。

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要反向锁的我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加,加了没法做,要做出来成本很高。要么反向锁,要么就露出来螺丝。

干嘛不能加工,反向沉孔铣刀 伸进去 刮2刀就行

网友:
反拉沉孔刀

网友:
设计不合理,鉴定完毕

网友:
不建议这样设计,外面一般的加工厂都搞不定,局限性太大了

网友:
可以加工

网友:
沉头不是随意开,需要看钻头能不能加工到

网友:
不光那个哦,你这下边的沉孔看起来也不是很好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要反向锁的我搞错了。

真有你的。

网友:
车间师傅有专用刀具,反锪孔

网友:
有一种铣床用的角度头可以加工,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小的

网友(2022-04-25):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你这东西加工费可够多的

看他这个结构就是不差钱的主,几个孔才花几个钱?

网友G:
受力够的话,立板和底板能分体吗,或者先加工沉头孔,后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受力够的话,立板和底板能分体吗,或者先加工沉头孔,后焊接

为了一点美观,在这么小的空间加工沉头孔,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