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折弯扣除表

楼主(2022-01-12):
想问问SW的折弯扣除表是怎么制作的???

网友A:
参考一下

网友B:
最好问一下合作的钣金厂,他们会给你,每个厂子机器都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问一下合作的钣金厂,他们会给你,每个厂子机器都不太一样。

额,我是想问怎么制作SOLIDWORKS的折弯扣除表格,每次折弯都要重新输入数据,想制作一个solidworks的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

谢谢啊,我其实是想知道怎么制作solidworks的折弯扣除表格,不用每次折弯都要重新输入数据

网友:
这个钣金厂一般都是有自己的计算公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