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槽加工求助

楼主(2022-01-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没有让刀空间,用电火花加工就不错了,客户不反思一下自己的吗

网友A:
不知道是用的快走丝还是慢走丝,可以试试慢走丝,这个槽用线切割是最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用的快走丝还是慢走丝,可以试试慢走丝,这个槽用线切割是最方便的

你没看到那是阶梯孔吗,下面的孔更小,哪来的空间给你引线去加工盲槽,你以为是通槽呢

网友:
用拉床拉?

网友(点评):
盲槽,拉个锤子

网友(点评):
用插铣插?

网友(点评):
要搞个退刀槽

网友:
用刨床刨吧

网友:
镜面火花

网友:
这种叫设计的人自己去加工呗

网友:
看图片是有空刀的,可以用插床加工的

网友:
插槽加工,台阶的地方要加一个退刀槽特征,不然只能电火花打了,粗糙度不够,可以调整一下工艺参数,虽然没搞过电火花,但看看塑料模具好多精加工面都是电火花成型的,粗糙度肯定不是问题。

网友:
明显的插床件。

网友C:
狠狠的插

网友:
电火花有精密电火花的,粗糙度可以非常好,精密电火花最适合

网友:
没看出是盲槽,插床可以搞,

网友:
完整的零件图是什么样的?拉床或者插床或许能加工。

网友:
这设计的人也是个人才

网友:
分粗、精加工,电火花也可以达到1.6左右的粗糙度。
是钱没到位吧

网友:
这种叫键槽,我们之前做连接器时遇到过,百度一下还是有很多加工方法的,找一种合适的。

网友:
38是通孔吗?是通孔就能线割啊?其实我想说的是;现在把以前很多基础的机床都淘汰了,比如刨床,插床......要是维修,只有一件的话,在车床上就“拉”了。甚至于錾子剔。你们会说这不是抬杠吗?大批量能这样做吗?我不想给出主意加工,只是想说以前的老工艺不能都丢了吧?

网友:
貌似电火花加工的表面可能普通车铣出来的表面不一样,类似线切割看上去毛糙,但是实际还是很光滑的,因为它表面是融蚀出来的

建议电火花一块平面,实际测测

网友:
18般武艺,还不信搞不定它

网友:
和键槽一样,用拉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成本太高,现在正准备调整加工工艺

加钱!!!先调整工艺试试吧。

网友:
可以试一下用拉到拉出槽来,成本也不高,精度也可以

网友:
要求粗糙度是多少啊?一般这种设计的内直盲槽,也就是装配键吧,需要很高的粗糙度?电火花/电解,不信干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狠狠的插

+10086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求粗糙度1.6,我们现在加工出来的远远超过这个范围

粗糙度1.6?Ra1.6?紫铜电极,没问题啊。以前供应商加工联轴节的盲槽,都是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到那是阶梯孔吗,下面的孔更小,哪来的空间给你引线去加工盲槽,你以为是通槽呢

感谢大侠指正。那天没仔细看,大概看了一眼,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你好,请问一下怎么拉,是使用什么机床?谢谢

去加工齿轮和同步轮的地方问一下  有专门的拉床

网友:
这确实不好加工,更改结构才会合理一下,全部搞成一个零件做起来是很麻烦的!

网友:
没有退刀槽可以加工出来么?

网友:
现在怎么样啦

网友:
线切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找到加工供应商,只能是年后看看了

嗯,要过年了,什么事年后再考虑

网友:
电火花不行吗

网友E:
车床&铣床都能搞,看本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车床&铣床都能搞,看本事

刀具参数不能满足工件,工件槽宽2mm,深度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