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Creo 5.0 扭曲命令详细使用方法

楼主(2022-01-13):
用Creo 5.0对产品进行折弯的时候用骨架折弯会产生倒扣,如何用扭曲来实现折弯,侧边没有倒扣!

网友A:
没图鬼知道你倒扣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鬼知道你倒扣是如何产生的。。。。。。

大佬,原本垂直的面,打弯后,全部都变形了,如何才能顶部弯曲侧面不弯曲

网友B:
把侧边和顶部割成2个实体,顶部实体折弯,侧边实体下移,用顶部实体的边界分割侧边实体多出来的部分,后再布尔求和

网友(点评):
要是在SW和CATIA中我会这么操作,CROE不知道行不行的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侧边和顶部割成2个实体,顶部实体折弯,侧边实体下移,用顶部实体的边界分割侧边实体多出来的部分,后再 ...

SolidWorks 怎么处理,能否指点一下,我要的是细节里的倒扣修成垂直,要不然NC没办法编程,SolidWorks拔模没办法拔模成0度

网友C:
扭曲是什么意思?模具成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扭曲是什么意思?模具成型吗?

不是,是成品折弯或者局部变形,一个大命令的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