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形圈沟槽设计求助贴

楼主(2022-01-13):
各位大师,谁有OO形圈沟槽设计相关的软件或资料,帮忙发下,感谢大家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MISUMI样本

网友:
百度搜索此国标号即可查出来,道客巴巴文件比较详细
《GBT 3452.3-2005 液压气动用O形橡胶密封圈沟槽尺寸和设计计算准则》

网友:
O型圈还有好多是经验值

网友A:
希望能对你有用

网友:
机械手册上面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能对你有用

感谢兄弟

网友B:
标准O型圈及其沟槽设计,查看机械设计手册就行了;至于非标准的O型圈及其沟槽设计,网上有说要看O型圈的压缩量,差不多在15%-30%之间,可供参考,当然这些非标准的O型圈及其沟槽设计好后还得看实际密封效果,效果好才是王道

网友:
这个要按密封圈设计标注来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O型圈及其沟槽设计,查看机械设计手册就行了;至于非标准的O型圈及其沟槽设计,网上有说要看O型圈的压 ...

确实

网友(2022-11-04):
希望你有用

网友:
可以看看OTP官网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或者真空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