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实体导出的零件出图时发现边界框太大

楼主(2022-01-13):
这个型材两端需要切割,考虑端头切割方便,多实体零件里建模的,然后单独保存零件出图,但是出工程图发现,这个零件边界框太大了,

细长的东西,本身就需要出图时断开,可是边界太大,
如果把视图裁剪一下,就不能再用断裂视图,太蛋疼了,
拖动视图只能拖动模型的边线,

网友A:
焊件图拆零件就这样咯,
不如直接在上一级图里表示

网友:
为啥图纸显示的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件图拆零件就这样咯,
不如直接在上一级图里表示

是的,焊件零件边界是以多实体零件为准,这个真坑爹,简单的还是不用焊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焊件零件边界是以多实体零件为准,这个真坑爹,简单的还是不用焊件了

不用焊件更麻烦。。。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焊件更麻烦。。。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可以在装配体里插入零件,零件尺寸由装配体控制,这样就可以避免边界过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在装配体里插入零件,零件尺寸由装配体控制,这样就可以避免边界过大

边界框的大小貌似和边缘到原点距离有关。。。
所以焊件很容易“跑偏”

回到上一楼,为啥说不用焊件更麻烦
比如用装配体“布局”+零件(草图借用布局尺寸)实现参数化,几个弱点:
1.布局本身只有一个平面图,根本比不上焊件三维草图好用。
2.零件要做到随布局变化比较麻烦,总会出现布局动零件不动或者出错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界框的大小貌似和边缘到原点距离有关。。。
所以焊件很容易“跑偏”

不用布局,装配体草图控制每个零件的定位也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布局,装配体草图控制每个零件的定位也可以的

实际效果是一样的。
但布局是SW“自上而下”的“官方推荐”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效果是一样的。
但布局是SW“自上而下”的“官方推荐”做法。。。

我这个方法可以避免边界太大,举个例子:比如多实体零件斜的,先在装配体把零件沿着斜向装配定位,然后零件图草图和水平的;
也就是说:零件的方位用配合的方式,在装配体里定义好,而零件自身草图的方位还是横平竖直的,
这样零件出图就可以避免多实体零件出图边界框太大。
当然,装配的方式,处理零部件的切割没有多实体零件方便,各有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