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断裂视图中的断裂符号为什么默认不在细线图层?

楼主(2022-01-13):
就这个符号,每次默认都是在“无”的图层,线很粗;每次都要单独改,
根据制图标准应该是使用细线绘制,能不能默认让他在细线层?

网友A:
你设置一次,然后将重新保存一下图纸模板,然后以后就是你想要的那种样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一次,然后将重新保存一下图纸模板,然后以后就是你想要的那种样式了

图纸模板里又没有断裂线呀,能行吗?
而且不同图幅都要修改,好麻烦

网友B:
无图层,就表示这个线遵守默认规则。所有属于实体上的线段都默认为没有图层,图层根本就不是为属于实体上的线段准备的,好好看帮助文件,图层是为自建线段准备的,准确地说是为不属于实体上的线段准备的
而默认规则下这个断裂线就是细实线,这不是非常符合制图标准吗,你还纠结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层,就表示这个线遵守默认规则。所有属于实体上的线段都默认为没有图层,图层根本就不是为属于实体上的 ...

我截图中所在图层时细实线,是我手工改完的状态;默认在“无”,而且比细线粗

网友C:
看一下这里,有惊喜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这里,有惊喜哟

就是在这修改过来以后,然后保存好模板就行了,下次新建图纸,就是默认是细线了

网友:
这个解决办法和CAD有些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