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一次加工此类工件的吗?

楼主(2022-01-13):
找东莞深圳的机加工厂,材料AISI 304, 结构见图纸,麻烦能一次加工成型的老板留言 (焊接方式不在考虑内)。

楼主:
图示为与图纸近似的实物工件,除了漏斗底下突出的那部分没有外,看实物图是一次性加工出来的。

网友:
不会干

网友(点评):
谢谢友友回复

网友:
还是少了尺寸,壁厚大概多少总要说一说吧,还有这个尺寸单位是英尺??

网友(点评):
唯一少的尺寸就是壁厚吧,尺寸单位是英寸。

网友:
楼主好:
      这不是机加的活。找钣金厂,搞旋压和涨形模具干。

网友(点评):
感谢朋友给出的建议,我会贴出另外一幅图,那个实物图和这个图纸的唯一区别是少了漏斗底下那部分。

网友(点评):
请问,找钣金厂,搞旋压和涨形模具做的话,能不能一次性成型呢?不能用焊接。

网友:
有点复杂

网友(点评):
确实不是那样一下子就能做出来的工件。

网友:
这个好像是冲模出来的

网友(点评):
谢谢友友回答,实物图和图纸有点区别,图纸是需要加工的,它比实物多了漏斗底下一部分,那样的话,即使冲模也不能一次成型吧。

网友:
可以找旋压设备的厂家出个方案看看的

网友(点评):
谢谢朋友的回答,我询问一下这类厂家看。

网友:
不用焊接可以实现,没什么问题;一步加工完成实现不了。
你如果没啥钣金基础的话,先大致翻翻书吧,了解各工艺加工前的状态,能做成什么样就好。
另外,钣金件必须圆角过渡,而且圆角不能小于相应的工艺要求,需要先和甲方先说清楚较好。

网友(点评):
综合楼上其余朋友所给的建议,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非常感谢友友详尽的建议。

网友:
一次性加工出来不好搞得啊

网友(点评):
找到解决办法了,不过需要开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