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升锁紧机构探讨

楼主(2022-01-13):
要求: 顶升2cm后锁紧,能承受500kg冲压力。制造组装成本较低,10万次可靠度,或易损件便于更换,暂不考虑空间限制。目前想了两种形式:
1.连杆锁紧,从注塑机锁模和吸塑机锁模参考而来,加工精度、成本?。
2.平面凸轮机构,气缸推动凸轮
3.支承油缸?供油系统可靠度?成本?
4.直接大气缸顶升?
5.4螺杆同步顶升?步进电机?控制?

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22-1-13 16:39):
先谢谢各位大神的回复,顶升时也就20kg,顶升精度要求不严格,就是顶升到位后上面多次下压,用于粉末罐装时压实。

补充内容 (2022-1-13 16:43):
再补充一下,往玻璃瓶内灌粉,因为瓶口也就12mm,重量还有要求,必须压实或者振实。

补充内容 (2022-1-13 16:50):
目前想压实,没敢想振实,一震动那就超出脑容量了

补充内容 (2022-1-26 09:02):
后面更新了一下现在的方案

网友:
用楔形调节估计无数人都想过,不过我没见到有人用。模切机需要精密高度调节,都是涡轮蜗杆

网友A:
顶升后锁紧 是什么意思

是指顶升后不会自动下降吗?其实T形螺敢即可 用齿排推动 可以实现自锁。

网友:
顶升过程负载多大?

网友:
最好说清楚是干啥用,可能你这2个方案都不理想呢?

网友(点评):
这跟帖有点体会到了为啥别人发帖都说在线等

网友:
忽然感觉有点误解了你的要求,你这不是要任意调节,就是一个0和1的关系,要么顶出要么缩回,但是顶出时受力情况呢

网友(点评):
他不想说,你也没办法帮他;其实有时候是可以绕道走的!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设计,别误会啊!

网友(点评):
嗯,这社区发帖应该尽量清晰详细,别人没义务来详细了解你的真实意图。经常有网友发个图是对着电脑屏幕拍照,这都啥年代了,唉

网友:
1.连杆锁紧,从注塑机锁模和吸塑机锁模参考

网友B:
工人抽起来,塞块20mm铁板下去,完事把铁板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人抽起来,塞块20mm铁板下去,完事把铁板拿开

还真想过这种,气缸顶起来,侧面再气缸插进个斜面块,但没见过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升后锁紧 是什么意思

是指顶升后不会自动下降吗?其实T形螺敢即可 用齿排推动 可以实现自锁。

您好,意思是顶起2cm后不动,上面冲压工序完成后,再降回初始位置。

网友C:
楼主好:
      顶升高度20,载荷5000N;10万次可靠度,还要成本低。
      果断用斜楔啊,摩擦面磨光点就好了不用直线导轨什么的。简单粗暴

网友D:
这样怎么样?会不会更便宜更简单

网友(点评):
这就是注塑机的 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怎么样?会不会更便宜更简单

我见过这样的结构,挺实用的

网友:
丝杆螺母顶升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
      顶升高度20,载荷5000N;10万次可靠度,还要成本低。
      果断用斜楔啊,摩擦面磨光点 ...

斜楔越光摩擦力越大不是? 就像陶瓷阀芯,贴上都不好分开, 不知角度和粗糙度怎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见过这样的结构,挺实用的

有没图片视频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怎么样?会不会更便宜更简单

我想的就是这种意思,就是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F:
如果没啥要求,那这个不就可以了。

网友:
500kg冲压力的作用时间是多少?

网友:
集思广益。点赞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怎么样?会不会更便宜更简单

可有视频或者图片,不太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
这种结构  也不贵

网友G:
楼主目前的气缸楔块的方案完全可行
成本低,结构合理、简单,完全满足工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目前的气缸楔块的方案完全可行
成本低,结构合理、简单,完全满足工况

气缸受力,楼主这个完全可以利用连杆死点设计  升起来后  2根杆垂直状态 ,怎么受力都行,

网友(点评):
这个顶起来了之后,滚轮压在一个水平面上,气缸就完全不受力了,受力的是导轨滑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气缸受力,楼主这个完全可以利用连杆死点设计  升起来后  2根杆垂直状态 ,怎么受力都行,

楔形块最简单,两侧铁块简单限位就可以了,不要下面的直线导轨,黄油多抹点。连杆零件多,占用空间也大

网友:
500Kg的冲击力是否会损坏直线导轨的滚珠

网友:
这个气缸实际能推过去吗?能不能推得动?!

网友:
4组导柱导套上下移动不能卡壳,要用机加工件,顶上去后下不来。

网友:
气缸顶升锁紧机构

网友:
小功率用电动就很好,
大功率用液压 。

网友:
你列出来的方法是可以实现,但是冲压了全部被直线导轨承受,导轨容易损坏不合理,可以考虑用偏心轮顶升锁紧。

网友:
用凸轮,下面的滑轨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没啥要求,那这个不就可以了。

简单粗暴,但是实用

楼主:
连杆机构确实占用空间比较大,气缸前中耳选用标准件的话,又没找到SC系列气缸适用的,而选择SE系列气缸及配套支架成本又加一些。好在顶升高度2cm比较凑整,正好勾三股四玄五,40+40=80  30+30=60,连杆都统一成50mm长。

气缸收缩时顶升到位,正好形成死点。气缸伸出时降回初始位置(破坏死点需要的力更大),还要加个缩回时的高度限位柱。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楔形块最简单,两侧铁块简单限位就可以了,不要下面的直线导轨,黄油多抹点。连杆零件多,占用空间也大

和我想一起了,简单粗暴,气缸大点加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