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 螺丝 扭力

楼主(2022-01-13):
如图,一个M25螺丝 注塑后,再卸下来,需要多大扭力?要改成电机自动卸螺丝。。。

网友A:
这给料多一点,少一点区别很大。用数字扭力扳手量一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给料多一点,少一点区别很大。用数字扭力扳手量一下看看吧

料给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B:
注射压力不同,料给的不一样,产品冷却程度不一样,扭力不同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射压力不同,料给的不一样,产品冷却程度不一样,扭力不同 的

料一样,压力一样,冷却程度一样。工艺都是一样的

网友:
用扭力扳手测最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