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位置度公差注法能消除累积误差?

楼主(2022-01-13):
为什么 位置度公差注法能消除累积误差?

网友:
或许因为累积误差太多了,位置度就肯定达不到。。。。也就是达到位置度要求了,那么,肯定就不会差太多,各个环就不能积累太多。

网友:
位置度公差相较于线性公差考虑的尺寸更多一点,更能体现装配要求。

网友:
总有基准 误差总需要一个地方去释放 不可能都做准吧 那成本也太高了 不如就给一个地方施法累计误差

网友:
还是多看几遍关于位置度的教材吧,对减小累积误差是有好处的,特别对要求高的零件。

首先,充分理解“理论正确尺寸”——就是相对于基准分毫不差的点、线、面;

然后,位置度公差点公差带就是一个(只给1个方向位置度);(带φ时)(2个方向位置度);方柱圆柱(3个方向位置度);

看似难理解,想通了也就明白了,对于多点定位(包括法兰孔不配做)满足互换性还是值得推荐的。

网友:
这里主要是容差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