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防止粉料进入电机联轴器?

楼主(2022-01-13):
此设备是用来搅拌粉料的,电机是装有飞刀在筒体内,在搅拌过程中会有粉料通过飞刀轴进入电机联轴器处,出现抱死电机,以前通过图上加装装置(加有气管),但一直不明白是什么东西,特此请教各位,本人小白一枚。

电机轴连接处插气管

电机轴连接处插气管

网友:
是不是保持高压,不让粉进来,我们有这样的轴承座,加油的。

网友:
轴端气封

网友:
吹气,不让粉进来吧

楼主:
这样的使用案例多么?效果怎么样?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使用案例多么?效果怎么样?请不吝赐教。谢谢

之前做化工设备的时候用的比较多,效果好不好要看使用环境。密封含粉尘气体效果比较好

网友:
简单点就接根大气管吹,好点的就搞个吸尘器抽真空吸灰尘

网友(点评):
这个吹气是间歇的吧

网友:
这个要用很硬的防护端盖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