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画一下端面凸轮吧

楼主(2022-01-13):
如题。如果有空并且有兴趣的话

网友:
还行吧,应该不难画

楼主:
见笑见笑

网友(点评):
大佬咋花的,曲线我画出来了,然后呢

网友:
展开图是手工画上去的吗

网友A:
楼主给的曲线不连续啊,稍微改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的曲线不连续啊,稍微改了一下

不连续说明画得不对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我看错了,那个是era,那我改的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的曲线不连续啊,稍微改了一下

感觉箭头处有点不对呢。

网友(点评):
怎么感觉出来的?

网友(点评):
目测,个人(无确定理由)的感觉。

网友:
咋么画啊

网友:
怎么画的,学习一下

网友B:
没画过这种,搞了两个小时

网友B:
用凸轮插件,几分钟搞定

网友(点评):
参数可能不一样,但最终结果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凸轮插件,几分钟搞定

道友技高一筹啊,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画过这种,搞了两个小时

你这个看起来不对呀,左右不应该是对称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看起来不对呀,左右不应该是对称的呀

第一张是按照图纸,用公式画出来的,应该没问题。仔细看后面的孔,并不是对称结构

网友:
这个曲面是要动动脑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见笑见笑

请教这个图标是什么功能,怎么调用的,也不像中键旋转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个图标是什么功能,怎么调用的,也不像中键旋转功能。

就是旋转功能,是绕指定轴进行旋转。中键点选圆柱面用于指定轴线,然后就可以再按中键进行操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旋转功能,是绕指定轴进行旋转。中键点选圆柱面用于指定轴线,然后就可以再按中键进行操作了

了解了,谢了

网友(2022-03-18):
展开图怎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