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和ABS相接的设计容易拉裂的问题怎么才能解决?

楼主(2022-01-13):
如图所示,中空的圆环硅胶与ABS硬壳是用一根固定针相连接(见红色圆点,此为硅胶一端的孔,另一端也有个孔)如果用力拉那个ABS硬壳,硅胶与硬壳之间会出现缝隙,且硅胶的2个孔非常容易坏掉,有没有哪位高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注:硅胶硬度不能超过60A,否则,中空圆环部分出不了模。)

网友:
用胶粘

网友(点评):
这个胶粘的方法,我们也有考虑过,但是会增加工序,增加单个制造成本。

网友:
可以直接做成一体的,也可以做成插槽的,把ABS的公插到硅胶的母槽里去。有些手表是这样的连结方式

网友(点评):
谢谢朋友回答,有个问题,你说的插到硅胶的母槽里去?但是这个硅胶环的中间是空的。

网友:
注塑

网友(点评):
硅胶中空手环和标记的2个ABS壳子,总共是3个独立个体,怎么注塑?ABS部分注塑,没有难度,难的是硅胶和ABS连接处,就只有一根固定针穿孔。

网友:
粘胶。或是什么热合工艺。
用销连接,是没考虑过橡胶特性。

网友(点评):
我们也是感觉这个设计有些欠考虑材料特性。

网友:
华为手环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友友的建议。

网友:
双色注塑(量大优先选择),嫌贵可以开两幅模具,分开注塑,可以把ABS的一部分延申到硅胶里完全包住

网友(点评):
2个ABS壳子用的是磁铁相连,2个ABS壳子会分开开模具,友友提的把ABS一部分延伸到硅胶里,我们也考虑看看,最主要的问题是硅胶环是空心的。

楼主:
感谢各位友友的出谋划策,目前找到了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

网友:
横向增加一个固定板,把它们给串起来!

网友(点评):
谢谢友友给出的建议,我们也会参考这种做法。

网友(2022-11-14):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