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NC加工治具方面的问题

楼主(2022-01-14):
请教一下大佬,为什么这样夹工件,在铣掉周边时候,工件位置会动?

网友:
没看懂

网友(点评):
一样,可能是幼儿园语文水平。

网友A:
多截几个图
把要加工的产品和夹具用不同颜色标记出来,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截几个图
把要加工的产品和夹具用不同颜色标记出来,说明。

大佬,图已经更新,帮我看看!

网友B:
水平方向的限位都是由四个轴孔配合来保证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平方向的限位都是由四个轴孔配合来保证的嘛?

是的,那两个定位销是有锥度的,只能点对面接触,公差是用产品适配的,CNC在加工的时候会吧这个两个定位销洗掉,现在的问题是洗掉后,产品位置发生变化了!

网友C:
铣掉定位销后是不是只靠上面的那个螺栓紧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铣掉定位销后是不是只靠上面的那个螺栓紧固了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那两个定位销是有锥度的,只能点对面接触,公差是用产品适配的,CNC在加工的时候会吧这个两个定位 ...

铣掉以后肯定不行,只有静摩擦做夹紧力怎么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掉以后肯定不行,只有静摩擦做夹紧力怎么行

内部压只是压没有内定位

网友D:
设计工装,要分析切削力的方向,大小,自由度限制的方向!!!!!!否则都是胡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工装,要分析切削力的方向,大小,自由度限制的方向!!!!!!否则都是胡闹!

有明白人了,大神能否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工装,要分析切削力的方向,大小,自由度限制的方向!!!!!!否则都是胡闹!

您好,请教一下,工件事做外围的3面加工,只限制X方向2个的自由度,Z方向2个自由度,Y方向1个自由度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中间一颗螺丝压,有点力不够的嫌疑,就凭正压下的摩擦力?一定要有和切削力抗衡的自由度限制。

网友E:
中间的一个螺栓限制不了工件的移动可以的话,再增加一个螺栓孔位,一定会限制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的一个螺栓限制不了工件的移动可以的话,再增加一个螺栓孔位,一定会限制住的

大神,如图增加螺丝固定的话,是否工件Z方向的旋转自由度能被压紧力控制,还是Y方向或者X方向自由度要限制?

网友:
仅仅压中间,两端就会上翘,这样压不紧工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如果只有上面那个螺栓定位就不行了,铣削力可能四边都有,螺栓的静摩擦力收到振动后会变小,就不能固定住工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有上面那个螺栓定位就不行了,铣削力可能四边都有,螺栓的静摩擦力收到振动后会变小,就不能固定住 ...

如果限制X方向自由度,是否会改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压只是压没有内定位

没有定位光是压不行的,因为刀具切割侧边时相当于很多次的振动,螺栓压紧力衰减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