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不显示安装的今日制造插件怎么回事

楼主(2022-01-14):
SW安装今日制造插件运行1年多了,一直运行良好,这两天发现打开SW在工具栏里面不显示今日制造插件了,
插件里面打勾重启都不行,在网上搜了好多也没解决,怎么调出来呢,望大神指教!

网友A:
右边 <1S 也要打钩,你看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

谢谢回复,小于1秒已经打勾了,还是没有

网友:
我最近也出现这个状况,可以从自定义里面手动拖几个常用命令到工具栏

网友:
今日制造插件更新下

网友:
今日头条没起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小于1秒已经打勾了,还是没有

点击“工具”可以看到今日制造,在搜索框里搜索今日制造也可以

网友:
点击工具,或搜索今日制造,就能看到了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已解决,在今日制造辅助设计工具里面重新安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
解决掉了就好啊

网友(2022-02-23):
你们都是去哪里下的今日制造,我下的装到最后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