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圆锥滚子轴承受纯轴向力如何计算?

楼主(2022-01-14):
求教,圆锥滚子轴承受纯轴向力如何计算?类似升降机,梯形丝杠固定侧使用成对的圆锥滚子轴承,丝杆转动主要收到轴向力大概8800N,选用圆锥滚子轴承内径大概30mm,转速145r/min,如何通过轴向力进行计算?

网友:
看选型的手册,上面有轴向力承载,大于你的实际载荷即可。

网友:
计算当量动载荷

网友A:
纯轴向载荷为何不使用推力轴承

网友(点评):
我也是觉得推力承担轴向力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轴向载荷为何不使用推力轴承

空间限制,使用2个推力球加深沟太大,而且我查到很多蜗轮蜗杆升降机也都是用2个圆锥滚子轴承,也近乎是受纯轴向力了

网友:
是的????推力球轴承承受的力会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