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中的材料明细表中的数量栏出现混乱,如何解决?

楼主(2022-01-14):
solidworks工程图中的材料明细表中的数量栏出现混乱,如何解决?

网友A:
你不应该看看装配体出了什么毛病吗

网友B:
型材设计成重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应该看看装配体出了什么毛病吗

装配体没什么毛病呀,铝型材的材料属性也都检查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材设计成重量了?

重量和材料属性栏中的数量的数值也对不上,不是添加重量属性的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表格中的出现错误的列的列属性是不是错了

网友D:
我怀疑错乱的真实属性是“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表格中的出现错误的列的列属性是不是错了

怎么检查材料属性栏的列属性,问题是只有那几个铝型材有问题

网友(点评):
选择列,右键,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怀疑错乱的真实属性是“重量”

和质量数值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我不太信。。。。除非你能拿出有力的证据,比如说模型和图纸。

网友:
是不是属性栏弄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和质量数值不一样的

比如那个铝型材3,你可以对比一下模型质量数值和实际材料属性栏中的属性,不一样的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比如那个铝型材3,你可以对比一下模型质量数值和实际材料属性栏中的属性,不一样的呀

我怎么发现是2倍的关系呢,这个装配中,铝型材3的数量也是2,能对的上了,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
大概知道是什么情况了,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对于有“长度”等属性的结构件,材料表中的数量统计为数量X长度,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终于发现问题了,来揭秘一下:是因为零件的材料属性栏里的材料明细表数量这里不小心选到的质量选项,所以装配图中的材料明细表中的数量才会变为质量x数量,正确是要选择无,材料明细表中的数量才默认是数量

网友:
看到0.65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对应项估计是选错了

网友(2023-08-17):
是装配体还是多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