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的选择

楼主(2022-01-14):
各位大侠,给点意见!现在客户有一批铝制产品做工装,我用不锈钢做底板,上面要铺一层防刮伤的板或其他(要平整),产品在水里浸泡再140度烘干,现在上面这层试了电木板不行,长时间用表面会鼓包,四氟板用了变形很严重(感觉用薄了,厚的成本吃不消量有点大),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材料替代或底板不锈钢上做什么工艺!!!

网友A:
不锈钢表面镀铬 可以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表面镀铬 可以完美解决.

已经镀了,底板为了美观,304已经镀铬了,上面不放防护的客户不同意,怕碰伤,一点点碰伤产品就废了,而且这个产品很贵,特斯拉上配件

网友(点评):
镀硬铬应该不会,我们用铜片刀工作状态反复刮都没有问题,比你这个要求高多了,客户不同意只想办法说服了;

网友(点评):
楼上搞错方向了,楼主要的是产品防护,不能与不锈钢底板发生碰撞碰伤。 应该选硬度低于铝合金的材料,可以考虑紫铜板

网友B:
不锈钢直接镀铁氟龙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四氟板是不是氟橡胶板,我记得氟橡胶板挺耐高温的。

网友:
成本这么敏感,还搞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直接镀铁氟龙

镀铁氟龙考虑过,附着度不高,我们这个有超声波,时间长镀层会消失,最好是上层材料板防护

网友(点评):
试过了?这个是客观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四氟板是不是氟橡胶板,我记得氟橡胶板挺耐高温的。

高温是耐,但薄了会变形,影响自动抓取产品

网友:
我也觉得不锈钢表面再镀硬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