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零件修改过,工程图中原来的孔位有黄色的中心线怎么去除

楼主(2022-01-14):
请教大神,零件修改过,工程图中原来的孔位有黄色的中心线怎么去除

楼主:
补充说明:2021版本,多实体钣金

网友A:
直接按键盘上的删除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按键盘上的删除键即可

多谢多谢

网友B:
删掉,重新补加中心线,不过补添中心线之前,要先双击激活视图。

楼主:
那……请问大神,是不是一旦有改动就会出现,不能不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删掉,重新补加中心线,不过补添中心线之前,要先双击激活视图。

请问没有办法让他不出现吗?这么影响人心情的事

网友:
手动选择后删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没有办法让他不出现吗?这么影响人心情的事

某种原因导致工程图找不到中心线位置罢了。
变黄只是为了提醒你这个地方出错了(如果不想看到变黄可以在选项-颜色里改一下)。

同样的,尺寸也会变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