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转台设计求教

楼主(2022-01-14):
各位大神,小弟想设计一个转台,工件是大圆饼,直径1400mm,厚度800mm,重量3t,转台要求简单启停就行,转台2r/min,我想用sew减速电机变频驱动,外齿圈回转支承与齿轮传动,但是卡在了电机功率计算,好像跟惯性力矩有关(上学就没学好),目前希望10s完成启动,该怎么计算啊?求教求教?

网友A:
这个重量,用液压马达做输出会好一点吧

网友(点评):
我觉得用伺服电机精度更高,启动扭矩也大。哈哈

网友:
电机好算,下面旋转和承重的轴承你准备咋办啊?

网友(点评):
旋转和承重部分回转支承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B:
公式是图中的公式。
其中1.匀速转矩:看你转盘底下有没有支撑轮。如果有,算摩擦力矩,如果没有,直接算回转支撑的摩擦力矩
2.加速转矩:通过手算或者三维软件得到转动惯量。然后乘以你自己设定的角加速度,可以得到加速扭矩。
加起来就是比较保险的算法。

当然你可以算出来之后电机功率降一个档次。原因是:这个最大的扭矩是匀加速过程刚完成的那瞬间需要的最大扭矩。你电机稍微小一号,因为时间短,一般也不影响。

网友(点评):
这是我自己做的表,你自己也做一个,再找找资料,亲手算一算,相信你就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式是图中的公式。
其中1.匀速转矩:看你转盘底下有没有支撑轮。如果有,算摩擦力矩,如果没有,直接算 ...

谢谢,我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重量,用液压马达做输出会好一点吧

液压马达还得配个液压站吗?

网友C:
T匀速=UMG*L(力臂)=0.01*3000*10*0.7=210NM
T=JB
J=1/2MR2=0.5*3000*0.7*0.7=735KG M2
B=W/T=2PAIN/60/10=2*3.14*2/60/10=0.02rad/S
T=735*0.02=14.7N M
T=210+14.7=225
设模数10
大齿轮齿数=D/M+2=1400/10+2=142
设小齿轮齿数15
小齿轮D=n-2*m=130mm
齿数比=142/15=9.5
设电机转速1500
则总i=1500/2=750
得减速机i=750/9.5=78.9
电机T=225/750=0.3NM
电机P=TN/9550=0.3*1500/9550=0.05kw
电机实际功率=P*1.5/0.8=0.09375=0.1kw

不一定对随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T匀速=UMG*L(力臂)=0.01*3000*10*0.7=210NM T加=JBJ=1/2MR2=0.5*3000*0.7*0.7=735KG M2B=W/T=2PAIN/60/10 ...

感谢大神,我都看懂了,就是第一行计算T匀速时力臂选择重物的半径还是回转支承滚柱位置?

网友(点评):
应该是回转支承的得半径,我看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我都看懂了,就是第一行计算T匀速时力臂选择重物的半径还是回转支承滚柱位置?

为什么呢?这个摩擦扭矩的来源不是上压力最终作用在回转支撑上的结果吗?还需要考虑上面东西的大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这个摩擦扭矩的来源不是上压力最终作用在回转支撑上的结果吗?还需要考虑上面东西的大小吗?

看你回转盘大小和下面有没有支撑空间
如果回转盘过大,又用支撑轮,这个半径就是你滚轮到中心的距离。
如果没有支撑轮,就按回转支撑自身的滚珠到中心的半径

网友(点评):
与重物无关,我们假设的一般是重心再回转中心。 你要是想算个偏载的就还需要自己手算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回转盘大小和下面有没有支撑空间
如果回转盘过大,又用支撑轮,这个半径就是你滚轮到中心的距离。
...

好的,谢谢

网友D:
建议用伺服选型软件算,选型计算完之后就有你要的扭矩,速度各种参数在上面,
然后根据你选的电机类型调整计算结果。
笔算太多公式了,就怕哪里不小心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伺服选型软件算,选型计算完之后就有你要的扭矩,速度各种参数在上面,
然后根据你选的电机类型调整 ...

大神,哪能下载到软件呢

网友E:
这个重载核的,楼主要千万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重载核的,楼主要千万小心

有什么危险吗

网友(点评):
电机容易憋坏

网友F(2022-02-14):
滚子凸轮转台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滚子凸轮转台了解一下

那东西有大个的吗

网友(2022-04-13):
引用 网友C:
T匀速=UMG*L(力臂)=0.01*3000*10*0.7=210NM T加=JBJ=1/2MR2=0.5*3000*0.7*0.7=735KG M2B=W/T=2PAIN/60/10 ...

为什么1500要除2算减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