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精度细长花键轴的加工方法

楼主(2022-01-14):
如题,麻烦问下:高精度细长花键轴有哪几种加工实现方法,谢谢!

网友:
坐标磨?线割?冷轧?

网友A:
拉床最好。

网友:
高精度的话,需要开粗后上磨床,如果加上热处理的话,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校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拉床最好。

拉床+1

网友:
这要看你是什么 花键,渐开线有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床+1

麻烦问下,精度比较高的,拉床精度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
一个破花键轴,还有什么高精度?花键拉刀你去了解一下。。。。
那你告诉我 ,低精度的花键轴需要怎么加工?

网友C:
先冷抜,再拉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冷抜,再拉床

普通精度的可以做到,高精度的需要精密加工吧

楼主(2022-09-22):
现在一般的加工方法是拉床做好之后再上螺纹磨,但是这种方法太慢而且加工费用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一般的加工方法是拉床做好之后再上螺纹磨,但是这种方法太慢而且加工费用太贵

花键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