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臂往复锁紧

楼主(2022-01-15):
摆臂往复位置如何锁紧,是摆臂到位后,限制摆臂运动。考虑加个锁,但是回收和展开得两把锁感觉比较麻烦!

没气了也需要手动摆动,现在加了下图这个锁不知道锁受力怎么样?两侧一样只画了一侧。

网友:
我竟然 没看懂

网友:
用鱼眼接头

网友:
“锁紧”没有描述清楚,是限制运动还是限制零件?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1-15 23:03“锁紧”没有描述清楚,是限制运动还是限制零件?
是摆臂到位后,限制摆臂运动。以前考虑加个锁,但是回收和展开得两把锁感觉比较麻烦!

网友(点评):
是加液压锁吗?

网友:
图看不清,能否用气动销锁住

网友:
还是能实现的。具体看电控。同步性要求高

网友:
只要动作能实现都不成问题

网友:
有的气缸自带锁的呀,也是靠电磁阀通气与断气进行锁紧与开锁的

楼主(2022-02-21):
|晓昀发表于 01-15 23:03“锁紧”没有描述清楚,是限制运动还是限制零件?
限制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