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设计台式电脑配置和笔记本电脑推荐

楼主(2022-01-15):
各位大佬们,帮忙推荐下,做设计台式电脑配置和笔记本电脑推荐,谢谢

网友:
起码给个预算吧大佬,不然我只能说越贵越好

网友:
拯救者r9000p,拼多多买比较便宜,我前不久买的

网友A:
重点是CPU和内存条。其他的 普普通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CPU和内存条。其他的 普普通通就行了

显卡也要匹配,要不三维转起来卡的要命,能急死人。

网友:
软件用SW的吗。SW对CPU不看核心数多少,反而对单核主频要求比较高。做过测试,打开一个2500个零件左右的装配体,SW只逮住一个核使劲薅羊毛,不会调用其他核。所以用起来I7-7700K(主频4.2GHz)反而比I7-10700(主频2.9GHz)更顺畅。
硬盘也要用那种M.2NVMe的固态硬盘,内存越大越好。一般16G。反而对显卡的要求不高。

网友:
内存至少16G,主流的CPU就好了

网友:
该卡的还是卡 E2286M+64G+RTX3000的M7540还是卡

网友:
还是台式机有优势,内存16个G,显卡8个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