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螺旋横切刀辊的吗

楼主(2022-01-15):
客户加工如

网友:
如果结构不能改变,还要减轻重量,能不能换非金属材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

网友:
用钢管做,两头塞轴头焊接。

网友:
管料加工,两边重新设计堵头,如果精度要求很高的话,可以在焊接后再上机床二次加工

网友:
没有长度!可以在图上,在辊内壁螺旋槽对面位置,轴向切槽,将螺旋槽产生的质轴偏移找回来

网友:
除非很小的棍刀是实心的,大一点的都是空心的

网友:
空心咯,强度也有保证的

网友:
怎么中间还有一个凹坑呢?

网友(点评):
减重示意图。

网友:
切环槽,要求高就留余量在切环槽之后再精车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