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导出为DWG变成压缩包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1-15):
以前一直正常。今天突然就这样了。将图纸导出为CAD的DWG格式,结果却变成了压缩包ZIP格式了。。
另存为DWG也是一样的问题。

求老师们解答。。。。。。。

网友:
卸载,重新安装

网友:
下个360,杀杀毒,然后卸载360

网友:
什么软件做的工程图导出变成压缩文件?

网友:
估计把.DWG文件默认用RAR打开。。。。。

网友:
是inventor吧,导出的时候有选项,别选打包就行。

网友:
应该是用的Inventor,楼上解释了,打包的文件里包含字体之类,或者直接存2004以下的版本,就不会打包了

楼主:
针对各位老师的回答。
我试了一下导出时保存为2004版本的,就可以了。。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答。

网友:
卸载再重新安装吧,别的也没办法

网友:
多年前也遇到这种情况,卸载从新安装一下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