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机械结构实现相位转化?

楼主(2022-01-15):
想请教下大佬们,怎么通过纯机械结构设计实现相位转换,如正弦输入变成余弦输出,需要用电子技术那块比较简单可以实现,想问下纯结构有无可能。

网友:
凸轮知道吧

网友A:
https://m.toutiaoimg.cn/i6857071828238598668/?traffic_source=CS1114&in_ogs=1&utm_source=HW&source=search_tab&utm_medium=wap_search&prevent_activate=1&original_source=1&in_tfs=HW&channel=&enter_keyword=%E6%AD%A3%E5%BC%A6%E6%9C%BA%E6%9E%84

将这种正弦机构和余弦机构能不能通过中间过渡机构连接起来,实现?

网友B:
百分百能实现,19世纪就是这样弄的。
现在应该几乎没有这样做的了。
不排除有特例。

楼主:
大佬,知道凸轮,但是没想明白怎么从凸轮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分百能实现,19世纪就是这样弄的。
现在应该几乎没有这样做的了。
不排除有特例。

大佬,19世纪就这样弄了吗?主要是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m.toutiaoimg.cn/i6857071828238598668/?traffic_source=CS1114&in_ogs=1&utm_source=HW&source=se ...

大佬提供了个很好的思路,赞一个

网友:
凸轮随好,但设计起来挺有难度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