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和渗氮后变形量大不大

楼主(2022-01-16):
有几个厚度8mm 直径350的 Cr12mov薄板,精度要求比较高,硬度也要HRC65。现在的工艺是先粗车,淬火后再精车外圆。但是很费刀,转速也只能打到10转/min。总之就是加工很费时间。想问下渗碳或者渗氮后工件变形量大吗,预估有多少

网友:
渗氮有很多方式,方式不一样,影响程度不一样。
所以没法回答

网友:
渗碳后续工序还是淬火,该变的形一点都不会少。
但渗氮后就没有淬火工序,化学热处理,对钢改性,表层变硬,变形小。

网友:
你自己设计的还是别人设计的啊?

网友:
1、渗碳:是对金属表面处理的一种。
2、渗氮:是在一定温度下一定介质中使氮原子渗入工件表层的化学热处理工艺。
只要有对零件有加热的工序,越薄影响越大

网友:
淬火后再精车

咱用磨床不好吗?

网友A:
直径xxx的薄板,请解释是个什么形状?

网友:
想一点都不变形是不可能的。可以留点加工余量,等下一步的操作。

网友:
一般这种热处理后应该是磨吧,再车就费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径xxx的薄板,请解释是个什么形状?

圆铁片子吧

网友(点评):
管还是下料成圆的板

网友B:
Q235这种低碳钢也能淬火吗?印象中是淬不上硬度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Q235这种低碳钢也能淬火吗?印象中是淬不上硬度的呀

他上面写着≤35

网友:
变形量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