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机械结构的师傅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2-01-17):
桌子的抽屉是两边是滑动的,这种结构用于机械工装可以吗,这种结构叫什么求懂得帮忙讲解一下。或者有类似这种的滑动的吗。想应用与工装上使用。

网友:
抽屉滑轨?

网友:
线性滑轨

网友:
就是一个普通的滑轨而已,如果工装的受力不是很大,淘宝上一堆滑轨

网友:
线性滑轨,没有什么精度,内部就是滚珠个保持器。

网友:
滑轨,导轨等都可以,你上百度搜一搜到处都是。

网友:
一个滑轨,两个位置

网友:
导轨滑块

网友:
三节导轨

网友:
搜一下ROLLON

网友:
目前淘宝上买的200一对的效果很差,三节完全拉出后间隙太大 整体在摇晃 无法定位,米思米500一副滑轨,厚度太厚,也不太好用,目前也在纠结。

网友:
https://www.misumi.com.cn/vona2/mech/M1700000000/M1704000000/

网友:
三节轨 精度不高,

网友:
桌子的滑轨太单薄了,机械上用,估计承重不行!

网友:
直线导轨滑台模组

网友:
可以去1688看看,很多的

网友:
米思米上,引出导轨:https://www.misumi.com.cn/vona2/mech/M1700000000/M1704000000/

网友:
普通的抽拉式滑槽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
机电市场看看买滑轨模组的,便宜的200块,贵点的500块,400mm长,受力是抽屉的几百倍。
当然还有更好的,好几千。

网友:
这种滑轨受理很小

网友:
看你是木抽屉还是其他结构,用滑轨或滚轮道轨均可